楼主(2013-06-03):
如何可以实现触摸屏上显示即时频率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看你的变频器是哪种控制方式?如果你有PLC控制的,那变频器的频率是PLC给定的,用触摸屏显示对应PLC中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人机直接与变频器通讯,读取相对应的功能码。

网友C:
做通讯啊!

网友D:
如果你变频器频率上直接由面板或电位器给定的,那么在屏上显示就要花点成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变频器频率上直接由面板或电位器给定的,那么在屏上显示就要花点成本了;
通讯搞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