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有WinCC tag simulator(变量模拟器)的安装组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WinCC tag simulator(变量模拟器)的安装组件吗?
Wincc安装时默认安装变量模拟器。

即使不使用变量模拟器,你仍然可以通过项目中编写定时脚本来实现相同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