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功率稍大点的变频器好象测相,  在单相电源条件下 大家都怎么试机呢?

网友A:
这个还没有试过,缺相的话 变频器直接不工作,无奈啊

网友B:
没有搞过这个
坏的机会很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如果试机时的功率很小可以自制一个整流电源(一般用倍压整流注意要加限流保护)把直流直接加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

网友D:
可以使用小型发电机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百度能搜到一个用电感电容移相的裂相电路,可是没有电感和电容的值,好像还不适合变频器输入的角行接法。

网友E:
用L、R、C元件做的简单电路基本无使用价值,无带载能力。实在要坚持先将单相变成三相,4楼说的切实可行。有兴趣的你可以用单片机编程驱动模块输出,想要几相都不难,但是那个波形非常难看,我早就投降了。

网友F:
根据需要功率电机带发动机发电或者买个三相的一体发电装置。

网友G:
如确实需要三相电,还是花点本钱拉三相电源吧。

网友H:
修软启动器必须用三项交流电,不知用变频器输出模拟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