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内部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3-06-03):
1.这是一个变频器原理图,如图中红笔所圈的T4和c4的作用是什么?
2.现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里面都有一个“开关频率”的参数设置,这个开关频率是指IGBT的开关频率吗?设置这开关频率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T4和c4 是自我保护的,温控吧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指的是载波频率;

网友C:
我看T4应该是压敏电阻,主要作用是过压保护,C4主要是滤除高频谐波对电路的干扰。

网友D:
T4和C4是浪涌吸收保护装置。第二个问题应当是说载波频率设置,设置这个可以改善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波波形,但同时会增加IGBT的发热量和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E:
T4和C4是滤波元件,T4=压敏电阻;C4=滤波电容。是直流母线去除噪声的吸收元件;
第二个问题,载波频率大管子的功耗大,但电机的电磁噪声小;载波频率小,功耗小,干扰小,但电磁噪声大。应用中,总要找一个平衡点。一般的在1-4kHz为宜。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自动调整载波频率这个功能。不过你也说的很对,确实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变频器一般都有自动调整载波频率这个功能。不过你也说的很对,确实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的。
如果开关频率是自动的不能人为修改,那现场可能遇到被动情况,比如,干扰大影响周边设备,需要降频却不能,再如电机有电磁噪声,用户不干,升频不能,这些都很得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