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目前气计量中使用的旋进漩涡气表80%以上是单探头的,单探头气表是压电式的,在鉴定真假气流方面,功能不太完善,会产生误计量。如气表

出口管线关闭时,只要气表管线进口中有较大的气流波动,气表就会误计量。采用双探头气表则不同,双探头旋进漩涡气表是差压式的,两个

压力探头检测气表内前后两位置的气压信号,气表内部进行信号比较处理,能够判断出真假流量,不会受到脉冲气压的影响产生误计量。那么

本文主要介绍蒸汽计量精度要求

  蒸汽计量精度要求虽然采用系数修正方法,可消除基本误差,使流量计的准确度得到提高,但在流量计系数检定和使用中仍存在一些导致

误差的因素,影响气计量的准确性。

  蒸汽计量精度要求——影响气表准确性的因素

  (1)仪表本身的系数。仪表的精度是由本身的系数决定的,一旦仪表系数选定了一个适合生产环境的最佳值,仪表的精度也就确定了。

  (2)气表检定过程所用介质对现场实际情况的影响。在气表检定过程中所用的介质是空气,它是由压风机提供的,虽然压风机可以提供瞬

时变化的气流,但是首先由于空气与天然气本身密度及膨胀系数的不同,对旋进旋涡气表的压力探头造成的压力效果也不同,因此会造成一些

误差;其次校验中压风机提供的可变压力、可变流量气流不如现场气流变化的随机性强,也会使校验后的气表在现场应用中精度降低。

  (3)气表压力范围最佳值。现场输气管线中的气体压力是脉动压力,测量脉动压力时,正常来气宜为气表量程的1/3~1/2,因此,在天然

气计量过程中,需要调整来气阀门开关度大小,使之满足这一条件。

  蒸汽计量精度要求——应对措施

  目前,油田供气行业计量设备主要使用旋涡流量计。它结构简单、无机械可动部件,具有准确度高、不堵塞、不易结垢等优点,但只有在

适当的工作环境下才能发挥其优势,否则会影响其计量准确度。

  (1)温度影响及解决方法。气表工作环境受温度条件限制,温度条件是在-20~55℃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能保障正常工作。一旦环

境温度不适合,尤其是冬季,在没有保温措施的情况下,气表在环境温度过低情况下工作,影响计量准确性,还会对气表内部四件造成损坏。

而且,当气管线中天然气温度低于-20℃,就超过了温度下限,影响了气表的准确计量。通常冬季采取在气表管线旁边增设1根冬季采暖管线措

施,并与其管线包在同一保温层内,此项工程造价不高,施工方便。

  (2)气表管线入口直管段过窄的影响。在部分中转站发现,有些气表入口直管段过细,直管段内径小于气表腔体内径,这种安装方法本身

不符合气表安装要求。另外,在这种状况下,当中转站产气过多时,气阀门即使满开度,天然气仍不能及时从细管段排走,造成气表入口管线

内压力逐步增加,罐内压力达到安全值时,为了避免罐内憋压,只好再打开旁通管线,旁通没有计量设备,造成中转站产气量计量值比实际值

要偏低,也使各中转站外输气总计量值与总外输值不一致。

  (3)管线中油水蒸汽的影响及解决办法。现场中经常能够从放空阀中放出大量水油混合物,因此可知天然气中含有大量的水和油的蒸汽,

而且湿气在管线输送过程中压力损失要大于干气,气表计量标况下,气流量是根据压力、体积、温度之间的气态方程经换算得到标况体积的。

各小队进行分队计量时,由于输送过程中蒸汽损失很多,使得蒸汽压力损失过大,这就导致了各中转站外输总和与总外输值相差很大。此外,

气表中的探头被水油蒸汽所包围,严重影响了气表的正常工作环境,导致气表精度下降,经观察校验回来的气表精度能达到1.0,使用一年精度

降到4.0级,这种现象就是由于外界环境和工艺流程过程中的某些缺陷造成的。针对这些情况,把流程中的气表位置适当提高一些,让旁通管线

在气表下方,且低于来气管线,以防止蒸汽形成液体时直接流入气表影响计量;旁通定期进行放空,排出管道里的存留液体。

  (4)蒸汽流量计返输干气自耗气计量。在自耗干气方面,总站配有返输干气自动调节阀,各中转站配有气动调节阀,通过观察发现,投产

使用后各站气动调节阀效果不理想,影响了返输干气正常气计量。主要原因是由于输送给总站的干气气压发生波动时,该站电动调节阀也进行

了相应的调节,使各站气压互相干扰,影响了正常供气量;有时气压过低,就要关闭调节阀走旁通管线,这样才能正常供气,这就使有的站干气

计量不准确。建议暂时停用调节阀,使干气在各站直接走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