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 定时器死循环,请大家帮忙了

楼主(2013-06-04):
在FX2N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是 在FX1N上是死循环,就是T1定时时间反复从0-9 0-9无限次的循环,Y0 Y1都没动作。
麻烦大家给看看,好吗?

网友A:
呵呵;Y0 Y1是有输出的,不过仅仅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你看不到而已;
【方案】
WITLINE-EBOX-4G远程控制器在大棚农业上的应用

网友B:
都可以使用,结果都是一样。
专业不专业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某人说了算.关键要看客户的认可度!

【方案】
不负期望 强大性能 | 台达ASDA-A3伺服高端应用面面说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只是扫描周期太快,你没看见,你如果再加一个指令就会看见了
【方案】
废物处理中心迎接维萨拉无忧沼气测量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只是扫描周期太快,你没看见,你如果再加一个指令就会看见了
请问加个什么指令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楼说的没错,只是扫描周期太快,你没看见,你如果再加一个指令就会看见了
请问加个什么指令可以看到?谢谢!
INCP D0

【方案】
台达PLC通过ADSL实现广域以太网远程通讯

网友E:
这不叫死循环,叫振荡。

【方案】
热成像无人机使用FLIR T640bx红外热像仪获取空中记录

网友F:
“在FX2N上可以正常使用”,是在PLC上试验的吗?刚刚搜索了一下,FX2N中的T1是一般型定时器。
5楼介绍的方法,可对Y0接通次数计数。
【方案】
CNC | 自动车床相对刀架镜像控制介绍

网友A:
对于T1,FX1N与FX2N没有什么区别;
不同的是二个的CPU运算速度不同,所以程序的扫描周期上FX2N时间要短一些;
【方案】
三菱CC-Link IE Field BASIC总线技术在“散热器水室扣压机”设备上的应用

网友G:
在FX2N上可以正常使用
程序的扫描周期上FX2N时间要短一些
楼主你再仔细看看
【方案】
台达工业自动化助力纺织行业实现生产过程信息化管理

网友H:
振荡电路,太快了,可以自锁一下再断开,反复启动。

网友I:
在1N和2N上应该是一样吧!

网友J:
你的程序写的既是如此啊,那不就是震荡吗?有啥不妥???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仿制的FX2N上可以用,这次买的FX1N的仿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加上这个命令确实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FX2N上可以正常使用
程序的扫描周期上FX2N时间要短一些
楼主你再仔细看看
我这个FX2N和FX1N都是仿制品,掏宝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指正.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仿制的FX2N上可以用,这次买的FX1N的仿品.
误人子弟

网友A:
下次用山寨品的时候在标题上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