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裂相电路图

楼主(2013-06-04):
用在维修变频器时试机,有个隔离变压器可把单相220V变成380V,三相电机功率是120W,电机不带负载。变频器输入一般是角接的吧,求一个裂相电路图,用到的电容和电感要多大的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不需要的,我们用台达的变频器就是用的380/220的变压器倒接的。

网友B:
看不懂是啥意思???变频器输入也有角接?

网友C:
用裂相电路,也就是单相电路转换成三相电路,实现的成本比较高,而且市面上并没有相关的普及产品销售,也就是说,这个方案实际应用并不广泛。
实现方法:用单相220V裂相变成三相220V或更低的电压以后,还要去购买三相升压变压器,估计还得定制。
还不如去淘个旧的小发电机,直接用单相马达带动发电。

楼主:
谢谢。我觉得最下面两张图后面可按角形接法接变频器,关键是隔离变压器初级的电感电容的值是多少呢? 在电容电感值固定的情况下,三相的相位差随负载功率大小而变化吧? 假定变频器后面的电机功率500W,电容电感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C:
事实上因为这种电路的应用范围太窄,而且带载能力有限,并没有什么人去研究,也就是没什么效益和前景的电路,因为3相电源已经遍地都是了,不会有人去钻牛角尖。
百度的文档里面都是论文级的调试说明,而且计算公式非常专业,根本就看不懂,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普及的产品面世。
即使有公式计算,楼主想要实现,还得弄一大堆仪器调试,以便确认研制的设备的可靠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因为这种电路的应用范围太窄,而且带载能力有限,并没有什么人去研究,也就是没什么效益和前景的电路,因为3相电源已经遍地都是了,不会有人去钻牛角尖。
百度的文档里面都是论文级的调试说明,而且计算公式非常专业,根本就看不懂,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普及的产品面世。
即使有公式计算,楼主想要实现,还得弄一大堆仪器调试,以便确认研制的设备的可靠性。
说的很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