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怎么还走

楼主(2013-06-04):
X0接通时  Y0  Y1接通正常
X1接通时  Y0无输出正常   2秒后Y1无输出正常
此时程序应结束   但发现定时器怎么还走
我是新手  定时器如何设置

网友A:
你程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怎吗传上来的  复制、以图片的形式吗?

网友B:
你程序呢?
杭州广开工控网 www.gkone.cn

网友C:
程序可以用图片的形式。

网友D(2014-07-27):
定时器前面的如中间继电器在定时结束后要断开(复位)否则会一直计时

网友E:
如果不把定时器EN断掉,当然会一直计时了,直到最大值。具体还要看你写的程序。

网友F(2014-10-17):
用tmr指令
新人一枚!大神求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