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有一个220V变380V的变压器,打算后面接单相变三相的裂相电路,再后面接要试的变频器,后面接三相380V电动机,电动机功率是120W的,电机不带负载,主要测试变频器用。请教裂相电路中电容电感值选多少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要是使用变频器就没有必要再多一道手续,变频器就直接支持单向变三相运行,何况你的功率又不是很大。

楼主:
谢谢,我做维修工作,试机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三相变频器,接两相380是可以直接用的。大功率的接到接触器线圈用的两相即可。有缺相保护的直接短接保护光耦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实在不行我试试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