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一台四方变频器3.7KW的,上电就发出刺耳的声音???这台变频器也用了以你那多了,最近老是跳FU8,查看说明书说是输入电压异常,查看输入故障电压记录,只有90V(380V),拆除变频器,换了一台其他的变频器,安装上就没有问题,查看这台四方的变频器,风机已经坏(估计是灰尘太多,堵死了,吹了好多灰),不带负载重新上电(直流),就发出刺耳的声音,调整载波频率也没有效果,求解啊???

网友A:
那还求什么解呀,直接做卫生,然后看看出厂日期,或确认是否放置1年以上,如果是,自己搞预充电,然后再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放一年了,一直在用啊

网友A:
哦,那就检查卫生,然后检查直流母线电容等器件。看看是不是老化坏掉了?换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卫生???我怎么听不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的是清理的话,我已经全部清理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带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了,除了又刺耳的声音没有什么一点问题

网友A:
哦,那就看看是什么在响?内部有电抗器类元件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3.7的机器哦,我估计可能是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吧,别的元件估计不会发声音吧

网友B:
声音从何处来。

网友C:
是上电就有刺耳的声音?还是运行后有刺耳的声音?还是电机有刺耳的声音?

网友C:
如果上电但还没运行的情况下就有,那与载波有什么关系?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带电机运行了半个小时了,除了又刺耳的声音没有什么一点问题

确实是这样,初步可以判断是开关电源本来就没做好,开关变压器的叫声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电就有,运行当然也一直存在了

网友D:
你现在还在用那台机器吗?理论上分析可以肯定是开关变压器问题占的比重比较大;你再把风扇拔掉看看是不是风扇引起的。其他元件可能性就不大了。1878159133可以发邮件给我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上电就有应该是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你说运行了半个小时没事,如果还不放心在,运行半个小时后看看开关变压器和开关管温度是否正常,如正常就问题不大。如上楼所说,风扇有时也会引起。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F:
“查看输入故障电压记录,只有90V(380V),拆除变频器,”现在直流母线电压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