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变频器软故障)蓝海华腾37KW变频器频繁跳模块保护故障。

楼主(2013-06-04):
[请教:蓝海华腾37KW变频器跳E.FAL意思是模块保护,已经将A316换了,驱动的电容也测过了没问题,不带负载不跳,大概带负载运行1,2个小时就跳这个故障,高手帮忙看一看,怎么解决这个驱动板子,不要怀疑控制板的问题,已经试过控制板了,不是控制板的问题。
upload=jpg]/uploadImages11/9fb0b6bf84c126399e27d9848b71f168.jpg[/upload]

网友A:
D112D113到D613查查看,数字表用电阻挡。可以的话换块好的驱动板试试,也有可能是模块。

网友B:
额,驱动没问题,要考虑下是不是模块的问题。断开直流供电,上24V直流电,看看输出电压是不是18V左右。你这种情况坏模块的可能不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交流电压档,红表笔接P,分别测量UVW,黑表笔接N,分别测量UVW,输出平衡,你说的测量方法,我不是很理解

楼主:
算了,换新驱动板吧,技术不给力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电压档,红表笔接P,分别测量UVW,黑表笔接N,分别测量UVW,输出平衡,你说的测量方法,我不是很理解
这是为了安全和保护模块不容易给打坏,直流不上540V,用24V安全,即使有短路,模块也不容易坏电流给限住了

网友C:
发来给我修吧,联系电话8676145075,我就在深圳。

网友D:
楼主又要破财了!

网友E:
长时间运行的话,器件会发热,建议查查相关的电容。

网友F(2014-09-30):
这个问很多情况是岀在电流检测部分,你找的方向错了。驱动那边如果岀故障一般是跳OC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我这也有一台是这样的,也是37KW,一运行也报E.FAL,有高手也指点一下,QQ314666288或电话13636926680

网友H:
上面说的有道理!要么电容,要么电流检测!还有,要说嘛,报故障的时候,电流,频率,母线电压要说出来,大家好分析!

网友I:
这是该批变频器的软件缺陷,时间长了变频器就会出现以上问题,好像是调一下那个参数可以解决,去年我修过1台45KW的同样问题,当时匆忙没做笔记。建议咨询下厂家售后工程师。

网友J:
短接每个316J的4,5脚。使用316J做驱动保护灵敏也易受干扰,尤其电源部分如果设计考虑不周!

网友K(2015-04-24):
回复 网友I:
你好,我这也有一台11KW的报模块保护故障,你还记得改下什么参数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G:
你那个怎么解决的,我这也是这样

网友L(2015-06-04):
楼主啊,要找蓝海的技术人员询问,你这个是属于模块保护的问题,看了你的描述,不是板子的问题,是你的这个变频器选项选错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蓝海的变频器有跟轻载和重载之分,你这个是选择了一个轻载的,在上机一段时间就会跳故障了,到后面会经常跳,最后,一上负载就跳。唯一的办法就是更换37KW的重载,或者是选45KW的变频器。

网友M:
首先屏蔽316j 报警,先测驱动波形吧,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N:
太深了看不懂

网友O(2016-07-30):
我这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我把316J拆掉,单独运行一下(模块不上电源)这样可不可以运行,为什么我屏蔽了316J还是一运行就跳E.FAL,我把14,15,16,脚直接短接了,还是跳

网友P(2017-10-28):
先查看D0.11 确定故障类型,霍尔有问题也会不定时报E.FAL,单板测试驱动时要把霍尔和温度传感器接上

网友Q:
蓝海华疼!

网友R(2017-11-28):
有没有那个驱动板的图纸?

网友S:
我修过几台,直接拔了j2现在运行两三年了也不炸机

网友T(2018-03-08):
回复 网友O:
我也是屏蔽不了,别的机器这样就可以

网友U(2018-10-11):
楼主,问题最后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头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