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求助:注塑机上的安川(YASKAWA)伺服驱动器报Encoder A-,B- phase disconnection.(Alarm A.C3).该如何复位?求大伙懂行的指点一下?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报Encoder A-,B- phase disconnection.(Alarm A.C3)的含义就是编码器A相或B相断线,你可以分别更换编码器电缆和编码器试试。

网友B:
换个编码器看看。还有就是看看编码器线是不是接触不好

楼主(2016-09-02):
我知道怎么弄!因为之前报AC3都是直接发外维修,人家直接就帮你换了编码器 ,费用好高,后来自己摸索,就搞定了!其实挺简单的!有需要可以加我QQ182814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