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昨天帮人家去看了个立式的空调,面板不亮了,打开看了一个发现电压正常,但是主板主板输出没有电,看到主板电容漏了,以为那个坏了,听人家说换相可能行,所以换了,接着就OK了,想问问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三相电的空调有相序。

网友B:
应该是3相的空调,有相序保护,避免反转~!

网友C:
3相电的空调反相就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D:
看来真是3相的空调

网友E:
但是他以前是可以用的  为什么电容爆了  换相后加好了呢 ?

网友F:
是几项的电源

网友G:
主板电容漏了什么意思?

网友H:
就是电脑板上的滤波电容鼓包了 容量下降了 还将就可以用

网友I:
三相电?不是就零、火线么?奇怪了

网友J:
三相空调是有相序之分的。

网友K:
三相空调有错相保护,接错相序就不能用,但也不会烧坏空调。

网友L:
空调好像一般是两相380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