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报Uu

楼主(2013-06-04):
英威腾上电,没有听到吸合的声音,面板报UU,于是拆下继电器外接24V电源,可以吸合。
万用表检测驱动板上供继电器线圈的电压为5V,继电器24V没有吸合的缘故,,,,把启动电阻直接短接上电,还是报UU
把面板上的按照所说的LF347换了还是报UU,有哪位师傅碰到过这样的毛病,求教

网友A:
撒网捕鱼,看运气

网友B:
看看驱动继电器的三极管或者光耦是否有问题。我上次修理的是惠丰的恒压供水的,继电器不吸合最后发现是个光耦坏了,好像是控制可控硅的光耦。

楼主:
我把接触器用一根铜线代替短接掉启动电阻还是母线欠压故障

网友C:
欠电压不一定就是上电继电器吸合不良,你要具体判断一下。如果是继电器吸合不良,你上电以后测直流电压就可以看出来。另外也不要随便动手拆运放。你要看看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的问题。上面三楼说的不错。另外补充一下。如果滤波电容容量变小了,继电器也是不会吸合的。你看看排线上控制继电器吸合的那路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判断一下大片子有没有正常发出继电器吸合信号。然后再下手维修。你这样乱搞一通,可能会导致其他故障。

网友D:
多分析,少动手
有些时间会不小心搞出其他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