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编写

楼主(2013-06-04):
楼主们我编写三个灯循环,怎么只有Q0.0,Q0.1这两个亮,Q0.2怎么不亮啊,求解,小弟谢谢你们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们我编写三个灯循环,怎么只有Q0.0,Q0.1这两个亮,Q0.2怎么不亮啊,求解,小弟谢谢你们了
因为Q0.2被置1后,导致Q0.1被复位,从而导致Q0.0为On,由于Q0.0的为On,导致Q0.2被复位。

网友B:
问题出在I0.0上,很明显I0.0是这个循环的入口,初始化信号怎么也应该是个脉冲吧。
只要把I0.0变成脉冲,循环就能跑起来了。

网友C:
第二条不能用 常闭的Q0.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应该怎么设计啦,请你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