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序列号是356-72378422,我的注册机不能用,望有注册机朋友发个激活码

网友A:
另一种方法,先安装完成后,再将软件里的安装文件打开,有个“Crack”文件夹,将其中的“adlmint.dll”及“MID”文件进行复制,接着找到CAD的安装路径,如C:\Progran\AutoCAD 2010,粘贴在此处,再运行CAD看是否还提示要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