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4):
我是刚入行 很多不懂  希望前辈可以指导下

各个平方铜芯线与电流  功率之间的计算方法

希望前辈可以告诉小子 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有的是,何必上这问来呢?

网友B:
一般都是粗略估计的

网友C:
这个有一个口诀的
找百度一大堆!

网友D:
百度什么都会

网友E:
一般大概计算的:

1mm 约4A电流,

电流数=2倍 功率。

举个例子:22kw电机  为44~45A电流 用16mm就好了

网友F:
还是找专业的书自己看去吧,小心误导哦

网友G:
不是这么简单的。
要看负载性质/运行环境/距离长短/工作时间/等因数来综合考量,才能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