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今天去变压器室,卡一下电容电流时35A左右,现在想知道,这是充电还是放电啊?就是接触器合上了,怎么区分充放电啊?

 哪位朋友知道,说下,不大了解。百度了,好像没有说的很好的。到论坛求助。

网友A:
你要在交流回路分清充放电,先定义好方向吧

网友B:
这个是无功补偿!

至于说是充电还是放电嘛,准确的说时同时进行的!一个周期内分别进行充电放电!

也说是说你用电设备要的无功由过去的变压器提供,变成现在的由电容提供!提高变压器有功的输出!

不知你明白了吗?

网友C:
   电容补偿工作过程,是功率补偿自动控制器控制,当投上去一组电容即接触器吸合,进行功率无功补偿,当接触器释放即撤出该组电容,接触器释放同时电容同时放电。只有投入电容时,电流表才显示电流..

网友D:
所以说,不是电力局硬要求你补偿,你还是不要补偿的好,得不偿失的!

楼主:
不错 ,不错,谢谢各位的解说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此话怎讲??
功率因素过低会被罚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此话怎讲??
功率因素过低会被罚款的
是呀,无功多了要罚款的。

网友F:
在工厂企业中,供电公司都会安装有计量无功功率的电能表,用来计量该企业的无功功率电度数。
所以说,企业用电,无功功率是要按电度数交钱的,无功功率越多,交的钱就越多。
当企业的无功功率电度数很大,大得很不正常的时候,供电公司就会派人来检查。如果供电公司下发整改通知以后,企业不为所动的话,就等着供电公司的巨额的罚单吧,因为无功功率太多,会影响到整条供电线路的供电质量。

网友F:
无功补偿通常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电流和电压滞后,用电力电容器充放电调节平衡。
另一种就是电流和电压超前,必须用大功率的交流电抗器进行扼流。
第一种补偿方法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