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AD,DA模块单独用是可以工作的,连起来以后,就出现问题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已解决,地址忘了设置

网友A:
这样好,解决了原因说说出来了
特殊模块是有编号的,如果是FX系列的编号是0到7,FROM TO指令时要用到

网友B:
呵呵;是不是后面二个模块都用地址0了?
很多初学者会犯这样的错误,二个模块一个个接上去测试,都正常的,二个一起用时第二个不改成1,结果就像楼主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不是后面二个模块都用地址0了?
很多初学者会犯这样的错误,二个模块一个个接上去测试,都正常的,二个一起用时第二个不改成1,结果就像楼主一样了;
在哪里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不是后面二个模块都用地址0了?
很多初学者会犯这样的错误,二个模块一个个接上去测试,都正常的,二个一起用时第二个不改成1,结果就像楼主一样了;
在哪里改?
From,To指令里修改模块地址。FX系列主机特殊模块地址从左到右依次是0~7,扩展单元除外;

网友B:
FROM/TO指令后面第一个操作数为单元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ROM/TO指令后面第一个操作数为单元号;
还以为在GX的菜单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