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今天我厂里,有台折弯机,用台达PLC控制,能用手动工作每一个动作,按自动或复位就跳,(PLC所有的点在跳,没有断电)触摸屏黑屏闪烁,PLC是通过液压阀来控制整台机子,只有一个接近开关。我去后让操作工操作一片,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我在下端子输出线摸了摸,重新开动,自动有可以了。请各位大神指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控制电源的问题,还是再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松动或PLC输出端子台脱落.

网友B:
检查下电源,尤其是PLC上的DC24V电源输出的有没有带负载;

网友C:
接触不好
或者是电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那个输入线路接触不良吧?经常能用到这种情况的,也懒得考虑什么事,这个主要是工作环境所致的

网友E:
应该是接线端子松动

网友F:
2楼和7楼综合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这个现象一般2种原因, 1输入电源接触不良, 2输出的电源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