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春磊LE2005变频器求教

楼主(2013-06-05):
陶得一台上海春磊LE2005变频器 想将其用于绕线机上 但苦于无产品说明 无法设置功能参数 尽管颇费周折可勉强使用 但仍感不便 网上也无法查到 我现在使用 每次开机都要按REV键 方可启动 非常不便 新近接了套电子计数器 便想重新布置安装 特此在这里向大家求教 如下图片中 接线端子功能 比如 控制电机正反转 如有参数设置说明更好

网友A:
太简陋了,开放式布置。

网友A:
试试和台达A系列的菜单是否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 我试试看

网友B:
应该是浙江乐清晓磊,完全是VFD-A的影子,这么烂的安装设计都敢抄,浙江电气世界一流.

网友C:
Rev Fwd就是正反转的端子;
把运行信号类源改成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D:
海立普hlp_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