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如果电力测功机用时间长了,测试精度不准,怎样来校准测功机精度?
   新安装的测功机在使用之前,都需要会对客户的测功机进行严格的校正,以保证测量的精度。并且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也需要定期的进行校正。那么如何进行校准呢?
   先检查与测功机配套的二次仪表(功率、扭矩显示仪等),预热30分钟左右,调节调为零,使仪表的扭矩显示零。在测功机的壳体上安装校正臂并拧紧固定螺栓。电涡流测功机可正反方向吸收功率,两侧均要加砝码标定。
   比如:(不同的电力测功机校准臂和砝码不同)校正臂设计的有效长度是973.8毫米,此时砝码盘上放上1千克的砝码,相应显示值是10牛顿,2千克的显示值为20牛顿。
   在砝码盘上加上标准砝码,一次性加到满量程的80%左右,然后进行比例标定(可以查看电气说明书),使负荷显示值与所加砝码的重量丰应,卸下所加的砝码,负荷表应为零。
   按次序进行加载或减载试验,使砝码值与数显值对应呈线性关系,反复调整直到达到精度为止,否则就要检查测功机的机械装配质量,是否发生卡阴的现象。扭矩传 感器的安装是否正确,传感器是否损坏,电线、电缆、水管、油管是否影响扭矩显示,如果加减砝码时的滞后较大,可以考虑更换进水摆动管的“O”形圈,或“O”形圈上涂些黄油或清洗、更换摆动轴承。当电力测功机测试范围较小时为了提高测试精度可以仅在此测试范围内校正。
   文章转自:http://www.njsm.com.cn/news_show-74.htm

网友A:
测功机的校验,有国标颁布,用标准砝码正反向分别校验,符合误差标准即可。一般情况,测功机的满度是不用校验的,长时间也不会变(在检测电路正常情况下),只是测功机的扭矩零点,随时间总会漂移的。因此测功机的使用,更多的是注意扭矩显示值的调零矫正问题。如果计算机监控,可以用软件自动校零。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