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我们最近维修一台正玄SINE303系列7.5KW的变频器遇到了一个难题,用我们的530V维修电源给变频器母线上电正常运行,带电机也没有问题,但是上380V交流电也没问题但是一运行就炸模块,这台变频器采用的是单管的IGBT,拆除整流桥和充电电容,外接整流桥然后串联两个400V/680uF的电容代替原来的整流桥和充电电容,运行了2~3秒又炸模块,之前炸的是U相的模块这次炸的是W相,请问各位大师这个该怎么处理,该从哪入手呢?

网友A:
串联10A熔断器后再试试  单管变频器以前最大的是3.7KW  现在正玄能够做到7.5KW  真厉害

单管IGBT电流与一体化模块电流标识不一样  25A模块里面的芯片估计是40A单管IGBT芯片

网友B:
可能是换的单管IGBT质量欠佳,或驱动电路有故障隐患。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的指点,该问题已经解决了,确实是驱动电路和单管IGBT有问题,这台正玄之前有人修过,上臂的V相驱动芯片是AT350但是U相和W相的驱动芯片是A3120,当时只是测量了一下触发信号相同就带模块上电测试了,而且更换的IGBT有两个是K40T1202的其他的型号是K40T120,将驱动芯片全部更换为A3120,IGBT更换为K40T120,上电测试正常了,我想请教下K40T1202和K40T120这两个管子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驱动不正常,单管一致性差。所以老放炮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