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我的笔记本电脑摔了一下,现在硬盘的东西打不开了,怎么办啊,求救,在线等

网友A:
是电脑不能开机,还是硬盘不认

网友B:
把情况说清楚。

网友C:
把硬盘挂其他机器上试试。

网友D:
开机不能进系统并且蓝屏,用系统还原进行补救,还远不了的话,如果C盘没有什么重要的文件,在C盘重做系统。
能开机,开机卡在DOS界面下提示出错,或者直接开不了机。而且硬盘里面有价值连城的重要文件。把硬盘拆卸,连接在好的电脑下读出文件,读不出花大价钱送到数据恢复公司用精密仪器拆卸将硬盘盘片取出放到专门的仪器上读取。

网友E:
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别的机子上看看能不能打开,如果不行的话只能找专业数据恢复的了

网友F:
买一个硬盘盒将电脑硬盘装进去当移动硬盘用

网友G:
先进入CMOS下看下硬盘还能不能认别到;
春节时我的电脑键盘上不小心一杯茶倒下去,硬盘就找不到了;

网友H:
如果数据很重要的话,要找数据恢复的,如果不重要就再换块了

网友I:
硬盘一般很难坏的吧

网友J:
拆了硬盘,装到硬盘盒上,当移动硬盘使,看看行不行

网友K:
现在是不认硬盘还是不能进系统,如果是不认硬盘麻烦可就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硬盘一般很难坏的吧
除了风扇,硬盘是唯一的机械运动部件了,基本摔了就坏。
现在很多出固态硬盘了(高级的U盘),应该不怕摔。但是怕不怕X光,不确定,因为我有过mp3过x光失效的一次。

网友M:
你的数据没存在C盘果断重做系统

网友I: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硬盘一般很难坏的吧
除了风扇,硬盘是唯一的机械运动部件了,基本摔了就坏。
现在很多出固态硬盘了(高级的U盘),应该不怕摔。但是怕不怕X光,不确定,因为我有过mp3过x光失效的一次。
不太懂,我感觉硬盘应该很难坏,别的地方坏了可以修,修不好可以报废,但是硬盘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如果坏了不能恢复数据,那损失就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把情况说清楚。
好狠,把话说清楚,今天不说清楚,嘿嘿,你懂的~

网友G:
没有重要资料的话换个硬盘吧;我春节的时候换的,500G,不到300元;

网友O:
笔记本比较精密,除非自己技能非常娴熟,最好还是售后搞定。

网友P:
送到数据修复中心花点钱修复一下

网友Q:
最好是准备一块好硬盘,挂在电脑上,用PE启动电脑,将可以读出的文件复制出来就万事大吉了

网友R:
硬盘里东西重要么,不重要就换个新的吧也就几百块钱,重要的话得找开盘修复的吧。

网友R:
要不拿到电脑城找专业恢复硬盘数据的看看吧,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说要到专业无尘洁净室开盘恢复数据,我那个数据很重要就试了试,没想到基本重要的东西都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