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手里一台上海日虹11KW的机器,断开模块的直流供电。给变频器上电,就发现一个问题,这台机器的上臂是PC929,上电后一会PC929就发烫,开始怀疑光耦坏了,换新,还是一样。又怀疑是不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仔细检查了一遍。确定没问题。电容用的是钽电容。拆下挨个测得容值。漏电流也一起测了。没问题。头疼了。频率调到2HZ,用示波器测各路波形,正常!没办法了,碰碰运气吧,把给主板供电的16V电容也换了,不出所料,还是不行。又退回来,仔细再检查驱动电路,所有的贴片电容和贴片电阻都测了,确定真没问题。真是遇到难题了。只好来发帖请教大家了。我补充一下情况,PC929发烫,用手摸明显感觉烫手,温度要60多度。我用的假负载灯泡试的。从0HZ上升到50HZ可以看到灯泡闪烁。按停止键会看到灯泡在接近停止时会突然亮一下,然后熄灭。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台机器上有几个PC929,互换试一试

网友B:
先断后级看正常吗?正常就是后级短路。
钽电容漏电流怎么测的呀

楼主:
上臂是三个PC929,下臂是三个A3120.下臂正常,手摸光耦不烫手。在正常温度范围内,就是上臂的问题。还请大家帮忙出出注意。

网友C:
已修好了,PC929温升就是比较高的,其它机也一样.停止时闪一下有可能是直流制动,参数上关掉这个功能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谢谢中山宇丰。但是我还是有疑问。给机器接上灯泡做假负载,然后上电。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灯泡在频率上升的时候一直闪烁。就是到50HZ,也感觉和正常的机器不同。灯光也还是微微闪烁。另外,我发现在2HZ的时候灯泡会突然亮一下,然后又暗下来。停机时也是这样。还是请大家帮忙再分析一下

楼主:
中山宇丰,以后我这边的疑难故障可以发给你修一下么。或者,我缺配件的时候找你买一些。

网友C:
你指的是接于直流回路的灯泡空载会闪?我以为接在输出端,这样是还有故障没排除的,如果模块的P/N端并有吸收电容的要拆掉.别人修过的修不好的我一般不修,水平有限,别人修不好我也修不好了

楼主:
不是啊,是输出接的假负载,灯泡会闪。我已经把逆变530V直流供电断开了

楼主:
感谢咸工,问题的答案我在咸工所写的书中找到了。是G,E间的结电容有漏电。所以光耦发烫。换掉模块问题就解决了。具体内容,可以仔细研读咸工所写的“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谢谢大家谢谢咸工

网友D:
回复 楼主:
楼主所说的 G E 间的结电容漏电  这个结电容是在IGBT内部的么?若是在内部 那是不是要换IGBT 方能解决此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