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触摸屏显示伺服电机转速这个怎么做,用的是松下伺服驱动器与FX1N  指令用的是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网友A:
用FX1N控制,那你应该是用的定位指令,定位指令中有个频率的给定,用这个频率可以算出转速是多少、脉冲频率能决定伺服运行的速度

网友B:
如果不用反馈的话,直接将PLC脉冲频率算成转速显示出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两个速度  去与回的速度不同

网友B:
呵呵;去与回的速度不同,那么去与回PLC的脉冲频率也是不一样了;

网友C:
如果用定位模式的话直接换算频率即可,如果是速度或者转矩模式用反馈脉冲也可。

网友D:
PLC输出的脉冲频率可换算成目标速度、如果要显示实时速度的话可以用编码器测量或用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出接到PLC

网友E:
楼主到底是想用反馈的实际速度,还是给定速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