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5):
欧姆龙的变频器,现为欧姆龙CJ2M的PLCOC201模块控制,从模块引出的两条线先到S1,SC上,怎么改为自锁按钮控制那,需要设置那些参数和接线怎么改变

网友A:
呵呵;这个PLC上设要容易的多;
变频器上设请先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把这个变频器从其他地方控制,准备在其他地方装个自锁开关来控制这个变频器,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楼主:
那位大侠知道啊

网友A:
呵呵;运行信号就是S1与SC接通时输出,断开时停止;
原来用PLC上输出点控制,现在改成外部按钮,对于变频器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PLC过来的信号去掉直接将S1与SC短接后还是无法启动,必须在触摸屏上选择上这个启动然后在短接才行

网友A:
频率信号是否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