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10故障

楼主(2013-06-05):
今天在杭州火车东站进行设备调试任务,在进行循环泵点动运行的时候,其中有一台电机的变频器在一上电的时候就面板就一直显示F0016,同时显示频也在报循环泵故障,变频器的型号是:ABB ACS51018.5KW的。在查阅后得知是接地故障,后询问了一下同时,讲变频器的3017(接地故障)代码给禁用了,结果在重新启动循环泵的时候变频器就突然砰的一声给爆掉了,当时就傻掉了!我想请教一下专业人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接地检测功能禁用,导致变频器不能自己保护,重新上电设置生效,过流炸模块。
楼主询问同事的时候一定更改了变频器的参数了吧。

网友B:
当时没测输出端是否接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端接地倒是接了,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三相中的一项和接地短路了!

网友C:
禁用保护的代价,不过无所谓的,本身有一相IGBT 已经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是怎么判断有一项IGBT是坏的呢?

网友C:
输出端接地倒是接了,可惜不知道为什么三相中的一项和接地短路了!你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