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指令求教!!!!

楼主(2013-06-05):
如上T形图所示,求解第10步的第一条程序的意思。我真的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A:
FROM : 从扩展模块中读取数据。
从XY地址编号为0E的模块中读取BFM编号为E0的2个字长数据到K4B1600开始的2个字中。
请翻阅手册读读From指令。

网友B:
三菱Q的,FROM/TO 对特殊模块的读写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H0E指的是第14个模块吗?书上也讲得比较模糊,没有具体的例子。不是很懂,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H0E指的是第14个模块吗?书上也讲得比较模糊,没有具体的例子。不是很懂,愁啊。
十六进制的E换算成十进制总该可以换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