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电压波动造成西门子430变频器欠压保护动作。可以设置哪个参数躲过变频器欠压保护动作值?西门子430的

网友A:
没有说明书么

网友B:
P0210,把电源电压设置低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P1210这个参数可以,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P1210这个参数可以,谢谢你的回复
啊?不是P1210,是P0210!,不过农电的大范围电压波动,设什么参数都不好使,而且还危险。要小心呦,别把设备搞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0210可以吗?怎么设置,设多大

网友C:
实际的进线电压到底是多少?能晒晒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说电源电压低,是说有时候会出现电力公司会切换开关什么的,会出现一个瞬时的低压。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低压报警。

网友C:
对,捕捉再启动是针对电网“闪电”的,如果电网波动的电压频率比较低,这个捕捉再启动功能就不好使了。还有,针对无编码器的速度(频率)控制,如果设置了捕捉再启动的功能,还要注意设置捕捉电流,否则,也会出现再启动时,系统捕捉电机转速时的过流故障。挺森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电网波动的电压频率比较低,这个捕捉再启动功能就不好使了”为什么说不好使了?是因为有次数限制吗?

网友C:
和次数没关系。捕捉再启动是针对闪电的,如果断电的时间长了,再启动没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设置了捕捉再启动的功能,还要注意设置捕捉电流,否则,也会出现再启动时,系统捕捉电机转速时的过流故障。挺森人的。”这个捕捉电流该怎么设置,是哪个参数?

网友C:
你打开MM440的手册(PDF文件),然后点击“望远镜”,查找关键词:捕捉电流,就可以把相关的参数找到了。

网友D(2021-12-21):
回复 楼主:
大哥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