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PLC通电如何检测?

清零用BEST?

楼主:
我是准备在梯形图里写一个

楼主:
应该是第一次ON吧?

网友A:
在P_First_cycle之后用mov #0 D0 这样就只将D0一个值里赋0了

网友B:
你可以像楼上所说使用第一次扫描,将0值赋给所需要的DM区域地址。

网友C:
自问自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