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有一送料需求,要求电机转速每分钟1-2转,电机连续运转8个小时。
我直接拿一小步进电机,S200控制。驱动器细分2000.
请教各位:这样的控制方式,是否容易损坏电机?

网友A:
细分还可以再大一点。 不会损坏电机的。

网友B:
1、2转太低了,震动很大。细分要调到很大,最好把电机转速提高些,要不加个小减速,

网友C:
我觉得加个变速箱好点!

网友D:
加个变速箱又不会死人,何必呢?

网友E:
根据负载力矩和转速要求以及所选电机的输出力矩、额定转速等参数加一级减速器,可以提高输出力矩,又能提高步进电机的实际转速。但要考虑减速箱尺寸、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