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机问题

楼主(2013-06-06):
有台风扇,把电容去掉后,用手拨让其转动,但电机启动不了;把电容接回去后,打开开关,风扇可以转动,但是转速较慢,请问这是电容的问题么??

网友A:
换一个电容

网友B:
应该是运行绕组有故障,正常单向电机去掉启动电容后转动电机轴就应该能正常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运行绕组有问题的话,应该不会转才对啊,现在是转速变慢了

网友C:
风扇的话去掉电容是转不起来的,因为形不成旋转磁场,转速慢是电容容量低了,换个1.5UF的电容试试

网友D:
电容老化了,换个新电容

网友B:
如果启动电容没问题,就是主绕组有匝间短路造成的。

网友E:
单相马达总共有两个绕组,一个主绕组,一个副绕组。
单相马达的电容分两种:一种电容是运行电容,还有一种电容是启动电容,两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启动电容顾名思义就是当马达启动完成以后,就断开不需要它了。
一般风扇的马达,都是运行电容(兼顾启动)。
风扇马达把电容去掉,通电后用手拧转转得动是正常的,反之则有问题,不是主绕组问题就是副绕组问题。

网友F:
换个新电容,可能是容量减小了吧.

网友G:
如果换了电容后还是启动困难,考虑启动绕组的问题了

网友H:
你的是什么风扇,如,台扇,落地扇,电容都在1.2uf到1.5uf之间大的也有些到1.8uf。大吊扇在2uf。电容不分极性,还有电容在风扇里不是启动用的,而是运行的,如果用到启动电容的那种一般都是风机了

网友I:
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