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道行深的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牌子变频器?

楼主(2013-06-06):
矢量变频器,不知道什么牌子。需要调参数,用来电机正反转的。还有没有GND端子,转速表怎么接。附图!!

网友A:
侧面没有铭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也没有任何标志。

楼主:
回复 楼主:
SC是不是FWD和REV的公共端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是不是FWD和REV的公共端啊?
估计是

网友C:
看外观和台达的风格很接近!

网友D:
看不出来和

网友E:
现在的控制线只接了正反转控制及一个调速电位器;

网友F:
有烙铁吗?有了就焊接到蓝色安规电容靠近电解电容的那个脚,应该就是GND,控制芯片好象462或562;属于假矢量,

网友F:
有什么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公司销售人员,我们是变频器生产厂家.

网友E:
呵呵;接电位器的0V端子试一下;一般模拟输出的0V也是这个;

网友G:
这个变频器牌子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矢量变频器。芯片用的RENESAS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