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灯电流问题

楼主(2013-06-06):
3KV的行灯配3KV的调压器 行灯电压档位调不好就要烧调压器保险  求高手怎么选档位

网友A:
3KV的行灯?电压高了吧?

网友B:
又出来新式行灯了?
以前的不是36伏吗,现在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容量就是3KV的

网友D:
应该3KVA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量就是3KV的
你自己说的容量单位怎么会是电压的单位啊~!如果是容量应该是3KVA~!

网友E:
3KV的行灯?很高的电压,人能用手拿吗?

网友E:
3KVA不等于3KW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E:
3KVA不等于3KW的哦
说着说着,又联系到电工学原理,这样说来话就长了。

网友F:
行灯应该用安全电压,变压器应该是固定电压输出的而不是调压的,调压存在安全隐患,万一调到超过安全电压,那是人命……。行灯如果是白炽灯,那变压器的KVA=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