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地线

楼主(2013-06-06):
电动机线从配电盘 到电机,这个线路的接地线 需要两端都接地吗》 还是一端接地

网友A:
两端都接地

网友B:
看你那什么系统,地线不乱接的好

网友C:
问得奇怪!

配电盘到电机,这段线路的接地线你是从哪来的呢?如果电机接了这条地线,那么这条地线的另一头又是接哪呢?难道不是从配电盘接地那边来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得奇怪!

配电盘到电机,这段线路的接地线你是从哪来的呢?如果电机接了这条地线,那么这条地线的另一头又是接哪呢?难道不是从配电盘接地那边来的吗?
有的直接从机器桩基接地的。

网友E:
逻辑接地和安全接地搞混了

网友F:
按现在的供电规范都是三相五线制,要求有专门的保护地线,如果你们是这样的系统地线从电机外壳直接接到配电箱外壳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问得奇怪!

配电盘到电机,这段线路的接地线你是从哪来的呢?如果电机接了这条地线,那么这条地线的另一头又是接哪呢?难道不是从配电盘接地那边来的吗?
有的直接从机器桩基接地的。
楼主问的是这棵地线是不是需要两头接地,那就肯定不是你说的机器桩基接地了~!

网友H:
老兔子师傅回答得好。

网友I:
当然都接啊

网友J:
从配电引PE到电机接电机的PE即可。

网友K:
我们这是接线盒里的接地回配电室,电机上的接地接到电机旁的接地极上

网友L:
电机接地一般采用保护接地,与配电柜的接地线相连。

楼主:
楼上的答案很关键。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M:
两端都接地
这个是必须的!

楼主:
好,非常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N:
一种是工作接地 一种是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