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6):
昆仑通泰和FX1S-30MT 通讯,小数点数据怎么存储?小弟第一次做屏,困难重重,现在在屏里存储一个数据,就是不知道小数值怎么存,是存在保持性寄存器里。现在只能保存整数值,想各位师傅请教了,谢谢

网友A:
保存前 先放大10的N次方倍,再存。
上电的时候就除掉相应倍数!

好吧,我也不清楚。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B:
呵呵;FX1S没有浮点运算;
因此PLC内部都是整数,屏上你可以设一位小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