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6-06):
我这有台ABB-ACS510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最近这几天水泵运行一段时间后,进线的空气开关就跳闸,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监控一下运行电流再说吧

网友B:
跳闸就检查下j绝缘,夏季环境,电气设备气候潮湿容易出问题

网友C:
用摇表,摇测水泵电机,绝缘电阻。用钳形表,测运行电流

网友D:
负载绝缘降低,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