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请问各位老师: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最大的可以带动多大的电机啊?不知道各位老师见过的最大的是多大的?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应该不能超过输入电压吧!

网友B:
没用过这样的

网友C:
要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D:
呵呵;看变频器的功率就行了;
一般情况下,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还是220V的;只是单相220V变频了三相220V;有品牌的变频器基本上很少有自带升到380V的;
目前看到的只有一个本地小作坊生产的有220V输入/380V输出的型号;

网友E:
这个还真没用过

网友F:
这种变频器功率做不大的,一般就几百瓦吧,我设计过这种变频器。

网友D:
3.7KW有的;

网友G:
这个大小还是在于变频器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H:
哦 谁家在做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

网友I:
关键是看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J:
单相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但是绝对功率不会很大,应该不会大于4K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单相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但是绝对功率不会很大,应该不会大于4KW的
   单相变频器除了日本的AC110V规格,输出是三相220V外,常用的品牌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输出可以达到三相220V,但没有升压功能,除非你加三相变压器升一下;
   本地有人做了一款,AC220V供电的,输出是三相380V的,功率规格都比较小;

网友K:
还没见过输入220 输出380的 变频器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还没见过输入220 输出380的 变频器呢
曾经见过一款,什么牌子忘了,基本上属于玩具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单相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但是绝对功率不会很大,应该不会大于4KW的
   单相变频器除了日本的AC110V规格,输出是三相220V外,常用的品牌单相220V电源的变频器,输出可以达到三相220V,但没有升压功能,除非你加三相变压器升一下;
   本地有人做了一款,AC220V供电的,输出是三相380V的,功率规格都比较小;
见过一款的,当时听人介绍了,觉得没用,就以为都是这样的

网友L:
还没见过哦

网友M:
楼主的这种要求是特殊的,要厂家定做才可以,估计功率也大不过4KW

网友N:
曾经见过一款,变频器功率好像是0.75KW的

网友O:
没见过这样的变频器,220能变380这不成变压器了啊

网友P:
回复 网友H:
西安有品牌(牌子我忘了)是220/380的,电机是750w的,电源单相220v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Q:
欧姆龙就有,好像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