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编写程序前提条件:AB相编码器一只:接X0.X1信号,高速计数C251程序有调用用来测量米数,现在我想通过SPD指令来检测1秒钟编码器的脉冲数,为什么X0,X1 X2 X3四点信号均不能通过SPD指令下载至程序中,下载时程序报错: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无错误
  个人理解:PLC硬件版本1.6的,所有版本应该无问题,  编译无错误:说明SPD指令格式无问题,如果说X0 X1点被高速计数占用,那X2 X3为什么也不满足,还有如果我停止C251计数,SPD X0 K1000 D0  该指令在下载过程中依旧出错
请懂这个方面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呵呵;对于同一点,使用了SPD,就不可以再用高速计数;
否则就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关键是X2 X3我并没有用高速计数指令啊   程序里我只驱动了M1273 也就是0通道   M1273不驱动ON的话 C251不会开始计数 ,台达的高速计数真是令人费解。难道M1273驱动ON后  X2 X3自动被高速计数点占用   SPD X2  K1000 D0下载任然出错   本人对台达PLC了解不多  有好多东西不了解 希望版主对SPD指令和高速计数做个详细的介绍。谢谢

网友A:
单相输入请用X0 /X2

网友B(2021-12-19):
回复 楼主:
单向输入,不能用X0和X1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单向输入,不能用X0和X1吗

网友C:
手册上有   X4好像也是单脉冲输入的

网友D(2022-01-2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需要把X0或X1并联一根线上到需要测量的X点上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