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FX2N-1PG如何输出PWM,程序如何编写?

求指点,或者给哥例子吧

网友A:
呵呵;
请使用MT输出的主机上使用PWM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请使用MT输出的主机上使用PWM指令;
1PG无法输出PWM吗?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1PG来实现PWM ?

网友B:
FX2N-1PG是定位模块,是通过写缓冲区的方式控制它发脉冲进行定位的,不是用PWM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2N-1PG是定位模块,是通过写缓冲区的方式控制它发脉冲进行定位的,不是用PWM指令
谢谢,刚也了解!  现在手上没有1PG  闭门造车,写个脉冲输出都写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用1PG来实现PWM ?
都是客户要求,主要是能调节电压

网友A:
呵呵;1PG输出的脉冲占空比都是50%,所以不能实现你的功能;
直接用主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