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变量寄存器

楼主(2013-06-07):
请教各位专家,LD0.1  MOVB 2,VB111 是么意思,最好有详细的解释万分谢谢

网友A:
LD0.1  没有这种表示方法。
MOVB 2,VB111   将10进制常数送入VB111中。

请花点时间去阅读一下系统手册,这对于菜鸟非常重要,欲速则不达,看是今天快速入门节约的时间就是明天晋升到高手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