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地址

楼主(2013-06-07):
请教各位大侠 VB111是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VB111是么意思
变量区地址111其数据类型长度为1个字节。

其由V111.0~V111.7这8个位组成了一个字节长度的存储空间。

深入理解计算机基础知识是一切与芯片有关工作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