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配电柜灰尘很多,以前经常用吹风机吹,灰尘到处飞,很脏的。大家谁用过吸尘器,好用吗?那位师傅有更好的办法啊?谢谢。

网友A:
只能用压缩空气或者吹风机吹,你用吸尘器根本吸不了,配电柜里面铜排,电缆,空气开关密密麻麻的,你怎么吸?
吹的时候一定要通风,开窗。想效果好的,在窗户那里用个大功率圆筒轴流风机对着窗户外面吹,进行抽风,有几个窗就用几个,越多越好。
当然要是地板,配电柜顶部可以用吸尘器。

网友B:
断电后对灰厚的地方先用毛刷刷,再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C:
用吹风机吹工作效率高

网友D:
只要自己动脑筋 就可以想到好办法了。有吹吸风机可以使用的,看你的配电柜在那里了。环境怎么样了

网友E:
用气吹吧呵呵

网友F:
吹风机加人工扫

网友G:
吹风好像不是太好的方法!我们这有一台电器柜 吹完后 经常出现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我们的控制电源是24v 整改后才好一点!不过说回来除了吹扫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方法,平时注意减少灰尘吧!

网友H:
关键的几个地方灰不是太厚就行了,没必要搞得很干净

我就看到有的厂经常搞卫生,有的厂从不搞卫生,经常搞卫生的故障也不见得比不搞卫生的故障少

网友I:
把排气扇开着用压缩空气吹。

网友J:
都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电柜是严禁用压缩空气吹的,只能吸,越吹问题越多,特别是有油水的压缩空气。没事的话别理它,把柜门密封好,柜子散热风扇上的百叶窗空气过滤棉要经常拆下清灰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把排气扇开着用压缩空气吹。
一般都是这样干

网友L:
拆下来,拿到海边吹吹

网友M:
强力吸尘器!

网友N:
  配电柜打扫卫生工具毛刷、皮老虎、毛巾。电用吃风机,切忌不能用工业压缩空气(因为含有油水)会造成短路。打扫要用毛刷进行清理,再用电吹风、皮老虎吹,毛巾擦拭..

网友O:
回复 网友H:
说到点子上了..

而且那个从不搞卫生的..如果换了个领导让搞搞卫生..绝对的搞出问题来.

网友P(2013-10-10):
就只有 用吸吹风机,我以前也想过怎么用一个好方法解决配电柜灰尘的问题,最后,没戏,势单力薄。

网友Q:
一定要用干燥过的压缩气来吹

网友R:
我们是毛刷加吹风

网友S:
可以自己加工,吹吸一体。

网友T:
先刷后吹,用干燥的压缩空气吹啊!

网友U:
吹吹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