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三菱变频器维护和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变频器是以半导体元件为中心而构成的静止机器。为了防止由于温度、潮湿、灰尘、污垢和振动等使用环境的影响、使用零件的老化以及使用寿命等原因造成的故障,必须进行日常检查。
??维护和检查时的注意事项
断开电源后不久,平滑电容器上仍然残留有高压电,因此当进行变频器内部检查时,请在断开电源过10分钟后用万用表等确认变频器主电路+和-间的电压在直流30V以下后再进行检查。

日常检查:

一般来讲,在运行过程中应检查是否存在下述异常:
(1) 电机是否按设定正常运行。
(2) 安装环境是否异常。
(3) 冷却系统是否异常。
(4) 是否有异常振动或异常声音。
(5) 是否出现异常过热或变色。
在运行中通常要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压。

定期检查:

检查必须停机才能检查到的地方以及要求定期检查的地方。
定期检查时请联系本公司。
(1) 冷却系统是否异常。............请清扫空气过滤器等
(2) 紧固部位的检查和重新紧固......由于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螺丝和螺栓等部位很容易松动,请检查它们是否可靠拧紧,并且必要时须重新拧紧。
另外,拧紧时请按照规定的紧固转矩进行。
(3) 导体和绝缘物质是否被腐蚀或损坏。
(4) 测量绝缘电阻
(5) 检查或更换冷却风扇、继电器。
上海高威科-工控业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