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三菱变频器 遇到问题时的确认事项
电机不启动时:

1)       V/F控制时,请确认Pr.0转矩提升的设定值。

2)       检查主电路

使用的电源电压是否适当。(是否显示在操作面板上。)

电机是否正确连接。

+和P1间的短路片是否脱落。

3)检查输入信号

  启动信号是否输入。

  正转和反转启动信号是否均被输入。

  频率指令是否为零。(若频率指令为0Hz时输入启动指令,操作面板上RUN的LED将闪烁。)

  当频率设定使用端子4时,检查AU信号是否接通。

  输出停止信号(MRS)或复位信号(RES)是否处于ON状态。

  漏型、源型的跨接器是否牢固连接好。

  S1-SC间、S2-SC间的短路用电线是否拆除。

4)检查参数的设定

  Pr.78反转防止选择是否已设定。

  Pr.79运行模式选择的设定是否正确。

  偏置、增益(校正参数C2~C7))的设定是否正确。

  Pr.13启动频率的设定值是否大于运行频率。

  各种运行频率(3速运行等)的频率设定是否为零。特别是Pr.1上限频率是否为零。

  点动运行时,Pr.15点动频率的值是否设定为比Pr.13启动频率低的值。

  Pr.551所选择的操作权是否恰当?(例:参数单元连接时不可从操作面板写入)

5)检查负载

  负载是否过重。

  轴是否被锁定。

6)其他

  操作面板显示是否为错误内容显示(E.OC1等)。

电机发出异常声音:

  没有载波频率音(金属音)。

  初始状态下利用Pr.72 PWM频率选择设定可以进行Soft-PWM控制,将电机音变为复合音色。

  想改变电机音时请调整Pr.72 PWM频率选择。

  请确认有无机械晃动音。

  请咨询电机的生产厂家。

PS:检查相应的区域,如果原因仍不清楚,推荐恢复参数的初始设定(初始值),重新设置所需的参数,并再次检查。

上海高威科-工控业的领头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