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各位,请问现在有两款伺服驱动器供选择,各种性能都差不多,但是有一款是采用15线制的2500线编码器,另一款是珠海希雷的产品,采用4线制的2500线编码器。我觉得是4线制的可能会稳定一些,毕竟在移动的过程中,线越少,出问题的几率就越小,不知道各位有什么看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呵呵;应当一个是绝对值型,一个是增量型(4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增量式的

网友A:
增量式就算差分输出也没有15线呀;

网友B:
增量的有A、B、Z、U、V、W共6路差分信号,再加上+5V、0V、GND总共是15线!

网友C:
我看了他们的产品,的确有这种编码器,与松下A4差不多的,2500线,串行通信的

楼主:
珠海希雷是自己生产设计的。

网友D(2013-08-14):
差分只可能是A B Z。没可能有6相。剩下 的 U V W 是Hall元件,检测电机位置的。这种伺服,可能同时可以控制直线电机才多出这6根线。

网友D:
居然还有6相差分的。想象力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居然还有6相差分的。想象力不错。
A.B.Z.U.V.W 6x2,电源x2,屏蔽x1
4线制,启动走UVW,运转走ABZ,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