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锅炉调试需要掌握什么电气方面的知识,越详细越好。
提问原因:我刚转行一周不到,做锅炉售后,负责新出厂锅炉的调试及一般维修。
需要补习哪方面的电气知识。
补充:平时出去还要负责锅炉的接线。
忘高人解答。
再次不胜感激

网友A:
先看的你们的锅炉的图纸!这是基础!锅炉的控制不一样 不好给出具体意见!

网友B:
现在锅炉都用变频器了啊,软启动和滑差调速,也很复杂啊.

网友C:
按一楼说的方法做是会有收效的。不知是几吨的锅炉?一般的工业锅炉电气与自控的关系是不太明确的,看来也要由楼主干了。对于燃煤锅炉首先要搞清楚送、引风机、炉排、水泵电机的启停工作原理,是全压还是降压启动,是否用变频器等。还有最重要的锅炉汽包水位、蒸汽压力的检测和控制原理;炉膛负压,温度的测量原理等。可结合图纸及相关设备、仪表的说明书来进行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锅炉图纸包括是不是包括硬件的结构图和电气线路图。我们这边生产的锅炉现场是焊接硬件,由于刚入行不久还没有看见怎么装的线路。还有现场有个燃烧机需要接线。这些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去现场了解的是燃气(天然气),现场接线有个控制柜、有几根锅炉的线、燃烧机的线。这些事怎么回事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现场了解的是燃气(天然气),现场接线有个控制柜、有几根锅炉的线、燃烧机的线。这些事怎么回事情
楼主还是上几张照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锅炉图纸包括是不是包括硬件的结构图和电气线路图。我们这边生产的锅炉现场是焊接硬件,由于刚入行不久还没有看见怎么装的线路。还有现场有个燃烧机需要接线。这些是怎么回事情。
你首先要了解工艺过程,什么时间 开什么风机,燃气锅炉较危险 一般要有清炉过程,点火应该是自动的吧?我们这的富尔顿燃气锅炉用的是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 你们的用什么?

楼主:
不清楚什么点火控制器,但是我们用的燃烧机型号是RS190。我们的任务是,负责接线和调试新机器的正常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锅炉图纸包括是不是包括硬件的结构图和电气线路图。我们这边生产的锅炉现场是焊接硬件,由于刚入行不久还没有看见怎么装的线路。还有现场有个燃烧机需要接线。这些是怎么回事情。
你首先要了解工艺过程,什么时间 开什么风机,燃气锅炉较危险 一般要有清炉过程,点火应该是自动的吧?我们这的富尔顿燃气锅炉用的是西门子的点火控制器 你们的用什么?

我们这卖出去的是燃气锅炉,你说的工艺过程是什么意思?点火控制器我也不清楚什么控制,仅知道是RS190燃烧机。还望您解说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D:
觉得楼主胆子挺大,什么不会也敢去搞售后和安装,殊不知搞锅炉是要学习考证的。压力容器啊,兄弟可要小心,设备坏了是小,万一伤着人就不是开玩笑的了。

楼主:
工程类的基本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我属于搞工程的。还有现在我刚转行并没有对什么事情进行担当,还在进行学习中,这不向大家请教需要补习什么方面的知识吗?最好找个网上的师傅。。

网友E:
锅炉分工业锅炉、电站锅炉。工业锅炉又分燃气、燃油、电加热、煤炭等要看你是什么类型锅炉。煤炭链条锅炉就是最简单的,燃油锅炉、天然气锅炉、电加热器锅炉就复杂多啦 。

楼主:
燃气锅炉,请问楼上电气维护交流群群号是多少,对于锅炉来说,我能否把它分开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硬件部分及机械结构,一部分为软件部分,及控制程序(由于以前基本没接触过电控制程序,这块一片空白),感觉这块不好入手。有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C:
看来楼主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学习燃气锅炉的工作原理,及工艺过程,如燃气点火的过程,这很重要,因为在点火和运行熄火时最容易发生爆炸,所以在了解燃气点火过程的基础上,对燃烧机及其控制要有所了解,否则出事故就不好了。除外还应对锅炉产汽的工艺过程有所了解。还有就是锅炉安全规程的学习,要搞好售后服务这是最基本的了。

楼主:
能有资料方面的推荐没有,硬件这边我有。主要是电气方面的推荐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F:
话说·前段时间听到一朋友说苏州那边一个化纤厂的燃气炉爆炸死了好几个·但是新闻上面也没看见呵呵·事故原因好像是因为点火多次没成功·最后一点就爆了·这东西应该有保护的吧
我老婆现在也在纤维厂上班有点担心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是纯粹小白呀!燃气锅炉 工作有严格的时序。燃气锅炉工作时序搞错是相当危险的!会爆炸。一般有燃气压力的检测 火焰探测 火焰控制 风机控制 高压点火等 最起码楼主应该了解你所用的燃烧机工作原理!你手中应该有完整的电气图纸吧!原理图 接线图 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纯粹小白呀!燃气锅炉 工作有严格的时序。燃气锅炉工作时序搞错是相当危险的!会爆炸。一般有燃气压力的检测 火焰探测 火焰控制 风机控制 高压点火等 最起码楼主应该了解你所用的燃烧机工作原理!你手中应该有完整的电气图纸吧!原理图 接线图 能看懂吗?
原理图太难理解了,只有一份RS190的说明书,还是网上有的。有关于这方面的书籍推荐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什么可推荐!这方面我也没什么资料!图有那么难理解吗?其实就像电脑一样 我们不必太了解 会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