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请教大家一下,下图欧姆龙PLC人机界面具体是怎样使用?

网友A:
图呢?
你可以根据型号找到对应的编程手册和编程软件,这具体怎么使用不是一两句能说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下图欧姆龙PLC人机界面具体是怎样使用?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整整10天的欧姆龙培训就是来解释Lz您这个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下,下图欧姆龙PLC人机界面具体是怎样使用?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整整10天的欧姆龙培训就是来解释Lz您这个问题的。

10天也只能讲一部分

网友D:
10天也不一定能学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0天也不一定能学会。
10天一定不能学会;

网友F:
10年不会的也很多
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