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7):
我有一套A5的松下伺服,想用速度模式,通过开关怎么实现正反转,还有电位器调速;有用过的烦请帮帮忙,我看了说明书,实在是找不到方法,还望有高手不惜吝教!非常感谢!

网友A:
那就别看说明书,上度娘搜

网友B:
我对伺服一无所之想学习

网友C: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方式,分别是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和位置

控制,其中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都是通过在控制口的14引脚接入一个模拟电压

来实现的,在这两种控制方式下,可以通过改变模拟电压的极性来改变,或者是

保持原来的模拟电压的极性,修改参数值Pr51(速度控制方式下)和pr5D的值

(转矩控制方式下),位置控制方式是通过向控制口输入一定频率的脉冲来控制

的,在这种控制方式下,根据pr42的值的设定值不同,有不同的改变方式,当

pr42等于0或者2时,需要改变AB两项脉冲的先后顺序才能改变,当Pr=1时,

要改变脉冲加的端口序号,当Pr=3时,需要改变指令电平(SIGN信号)的极性。

刚好以前度过,下次记得先度后问。

网友D:
说明书上清晰写着怎么实现,白纸黑字,还是简体中文。要静下心慢慢看,别急

网友E(2013-07-09):
般情况下,伺服电机有三种控制方式,分别是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和位置
控制.但伺服一般都是用来做位置控制的,所以出厂的时候,在控制模式的参数里,
是设定为位置控制,楼主,做速度控制,首先,要找到控制模式的参数,设为速度
控制,然后,松下的资料集上有速度控制的接线图,按图接线操作就OK了。

网友F:
下A5的伺服 对着手册接线 然后设置各模式的参数! A5的有的型号 只有位置模式与速度模式(而且只有内部速度可用)  认真看资料!还要注意选型!  其实多数用位置模式都够了!